[求助] encounter 中verifyGeomrtry 为何不能完全的检测DRC错误?

楼主(2011-11-07):
如题,比如在encounter中检测verifyGeomrtry 中没有violation,但是在calibry下却能够检测出long metal的violation。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措施吗?

网友:
很正常啊

encounter要是啥都能检查出来,就不需要calibre了,
encounter看到的都是lef,  gdsill level看不到的,

calibre查的才是对的,  这些错误有些能在pr工具里面改,,
有的改不了的,只能在layout里面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无可避免的措施》?

网友:
没有,而且随着工艺的缩小,检测不到的地方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20nm以后

网友:
要看具体的错误类型,

对于大量的 error, PR还是有方法来解决的

比如更新lib , techfile等,

网友(2016-03-29):
幸亏我第一次做的工艺比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