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设定成clock周期的一半左右,是不是太过保守了?

楼主(2011-11-07):
前端给的理由是: 两个subblock连接如果各有半个周期的delay的话, 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周期, timing可确保。

请大侠给断断。

网友:
如果是前端说的那个理由,1/2周期不是太保守,而是不够,应该是2/3,每个block各1/3,之间的连接1/3

网友: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的设置和具体电路有关还是有经验值呢?
新手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的设置和具体电路有关还是有经验值呢?

新版主赐教

网友:
70/30 原则啊,

外面70%, 里面30% ,

多设点 没关系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一半clock不足为过,我每次如果不知道外面的电路可以设置成0.8T,让DC在第一级DFF前面造成violation,这样能保证电路速度最优,然后再改回加上violation的,同时用incremental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