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提问gnd和gnd!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1-11-07):
RT

查LVS的时候经常有遇到layout“gnd”和source“gnd!”不匹配的,请问这个电路里这个“!”是哪里设置的啊?
是design那边的设置还是我们layout可以自己在cdl或者lvs文件里修改呢?多谢!

网友:
gnd!是系统默认的地,和vdd!是一对。这个主要是调用了系统自带的库的缘故。也就是analoglib或者其它库的器件默认的电源地。你自己可能又定了电源和地,命名为vdd和gnd。所以就不匹配了。只要修改一致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导出的cdl里面直接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2011-12-07):
以个整体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尽量不要加感叹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gnd!不是默认的么?

网友(2012-08-16):
+!是全局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