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天ADC测试,参考电压的产生方法

楼主(2011-11-07):
RT,我要测试自己团队tape out的一块pipelined ADC的片子

片子里面没做bandgap,需要PCB板提供Vrefp=1.0V和Vrefn=0.4V,
那么如何提供这两个参考电压呢
1.用LDO芯片产生
2.用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fast settle的reference,还是片外cap的reference
看你这种情况只能是片外加cap, 但是不知道你片上cap加了没有,bonding wire影响比较大

网友:
买ADI或者TI的regulator,可分压后接片下buffer产生reference。或者直接上两个regulator,分别产生reference。ADI在这一块有全套的解决方案,毕竟ADC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网友:
你们是什么公司  我以前做过

网友:
明显LZ是成电的嘛。。。。ue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