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2.4 编译卡在rout

楼主(2011-11-07):
如图rout一直不过,不知是何种原因~!~

网友:
芯片用得太满了
约束太紧了
机器太慢了

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

网友:
一般來說大多是clock tree或是flase path沒設好
建議放寬要跑的frequency 再試著收斂......也許可以看出癥結

网友:
觉得应该是timing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