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小信号等效电路模型中的电容和物理模型中电容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11-07):
比如这样一个模型 里面的Cgs Cgd  跟电荷模型中Cij(i,j=S,D,G,B)有什么关系?

谢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我们平时的小信号模型,是用集总参数代替一个实际的物理器件,其实是有问题的。如果忽略,那么就得到了图中的meyer模型,好处是比较接近我们平时对电容的直观理解,分析也很方便,但是缺点是仿真时用它,电荷不守恒。仿真时用的是非互易电容模型,好处是电荷守恒,缺点是与我们平时对电容的理解不一致(Cij!=Cji)。但是两个都是基于原始的物理机制推导得到的。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采用电荷模型得到Cij  那么能把等效电路列出来么?

  在spice里面这些模型的拓扑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