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压ESD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PMOS和NMOS均为40V器件,foundry给的ESD rule只有GGNMOS结构,这种buffer输出,如果这样保护,对VDD打高压的时候PMOS的DB结要损毁,请问大家怎么处理这种类似的问题的?

楼主:
图片如下:

HVESD

HVESD

楼主:
SORRY,挡住了~

HVESD

HVESD

网友:
最简单的是让gate接1K左右的电阻到地.

楼主:
如果是从buffer输出打到VDD呢(PD-MODE),如果PMOS较小的情况下,寄生diode直接会过流损毁~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要么加面积,要么想办法改layout。
gate接1K左右的电阻到地只是针对于GGNMOS,如果管子面积很大,Cdg和Cgs值相当时,会分压,导致这个RC耦合的效果也不会很明显。
output buffer的gate接前级buffer的输出,本身就是应该能做到ESD自保护。NMOS gate tie low and PMOS gate tie high是为了正常工作时候ESD管漏电减小

网友:
理论上PD mode不应该有问题,因为有diode forward turn-on,这个diode的面积很小就可以满足 HBM 2KV;
真正比较麻烦的是ND mode, 很有可能parasitic PNP会 turn-on,这部分要看foundry ESD rule有没有提到PMOS.

网友:
对阿,PD模式对PMOS来说是正向二极管,理论上保证bulk的金属宽度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PMOS的DB结要损毁

=> DB  是說 drain -> to bulk ??
有打 esd implement ??

or drain to contact 拉夠開了嗎 ??

pmos size 是多大阿 ?

网友:
power到ground间不是有GGNMOS保护么?如果保护足够强就没问题了。那么楼主担心的DB损毁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