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评价CTS的好坏是什么呢?.ctstch是工具本身产生的,做CTS就是跑一下流程吗?

网友:
1. skew
2. latency
3. clock buffer numbers , levels
4. clock transition /cap/fanout violations ,

上面4个都是越小越好, 质量越高,

edi缺省的 .ctstch 是从sdc中翻译过来的,
一般人为要改很多的,
比如buffer类型, trans limit  delay limit ,

exclude pin , 各种pin等

楼主:
谢谢师傅!CTS的balance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做balance啊

网友:
就是几个clock的latency要做的一样啊

比如主clock和她的generated clock

edi里面只要写在clkGroup 里面的就是要balance的

网友:
那么请问版主,如果有两组clock分别平衡该如何写clkGroup呢
例如 clk1 和clk2 平衡 clk3和clk4平衡 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是false path
都写在一个clkGroup里面吗?还是分开两个写

网友:
分开写2个, 比如

clkGroup
+clk1
+clk2

clkGroup
+clk3
+clk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