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在拉扎维噪声章节中,有一个辅助定理:就是一个NMOS的单级共源放大器,source 端接一个RS电阻,结论是不管RS多大,输入等效噪声Vn=In/gm, In是沟道热噪声。
看完他的证明,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是Vn=In/Gm,  Gm=gm/(1+gm*RS)
他证明的依据是:两个电路流过负载RD的噪声电流相等。
我证明的依据是:两个电路受控噪声电流In应该相等。

还是不理解他的道理何在,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拨开迷雾,谢谢!

网友:
如果你要等效沟道和Rs的噪声,那你算法是对的,当然In还要包含Rs的噪声

但他那个是MOS沟道对输入的等效,自然比例是mos的跨导,而不是对整个输出的

网友(2012-03-19):
开始我也是和你同样的想法,但后来还是觉得拉扎维的更有道理。
我们考虑输出端的噪声电流时,都是将输出端短路,此时该带有源极负反馈电阻的电路的输出噪声电流为In/(1+gm*Rs).如果等效到输入端的噪声电压的话有Vn*Gm与上式相等,即得In=Vn*gm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式子 Vn=In/Gm,Gm=gm/(1+gm*RS)出错了,楼上是对的,因为此时In并不是Gm产生的输出噪声电流,它两端不是接在VOUT和地之间,只是接到了NMOS的源漏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