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 .18 stdcell maximum temperature

楼主(2011-11-07):
smic0.18制程的标准lib,结温度范围在-40到125,在这个范围内电路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一般在这种工艺制程下,125往上还有没有余量,如果有,可以到多少度

网友:
标准characterize的温度是 -40到125度,  再高温就要另外做仿真了,

高温的影响是:
1) delay增加
2) EM violation增加
3) 泄漏电流增加

其他效应 请大家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到一定程度芯片就废了吧?谁做过这方面温度拓展的仿真,给指点一下哈?

网友:
这倒也是, 散热没法了,   limit 极限在design rule里面 好像有的

可以看下, 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