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在拉扎维噪声章节中,有一个辅助定理:就是一个NMOS的单级共源放大器,source 端接一个RS电阻,结论是不管RS多大,输入等效噪声Vn=In/gm, In是沟道热噪声。
看完他的证明,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是Vn=In/Gm,  Gm=gm/(1+gm*RS)
他证明的依据是:两个电路流过负载RD的噪声电流相等。
我证明的依据是:两个电路受控噪声电流In应该相等。

还是不理解他的道理何在,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拨开迷雾,谢谢!

网友:
Gm=gm/(1+gm*RS)是对的,但错误在于Gm不等于In/Vn,

在用噪声电流In来等效时,显然此时所谓的Gm=(In+Ids)/Vn才对。。。

Ids=gm*(-Vs)=Vs/Rs-In,所以Vs=In*Rs/(1+gmRs),Ids=-In*gmRs/(1+gmRs)代入上式

所以In/Vn=Gm-Ids/Vn=gm/(1+gmRs)+In/Vn*gmRs/(1+gmRs)

则In/Vn*[1-gmRs/(1+gmRs)]=gm/(1+gmRs),即In/Vn=gm

网友(2011-12-12):
热噪声与沟道电流有关,沟道电流与跨导有关,所以应该是有效跨导,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