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_pulse_width

楼主(2011-11-07):
有哪位大侠知道latch的控制端G的min_pulse_width是怎么测的么,lib里面只有一个变量,就是constrain_pin的transition,但不知道这个constrain_pin是D端还是G端,感觉都有影响

网友:
min_pulse_width 说的是时钟这种东西,应该是G端,比如G端控制 什么时候D端能通过或者关闭,

G端能测试这个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