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能信号电平不足

楼主(2011-11-08):
想用一个108进制的计数器产生使能信号来驱动锁存器锁存数据,但让它驱动16个锁存器时,108个计数后产生的高电平就只能到达2v(应该是5V),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以加缓冲器吗?

网友:
插入buffer逐级增大驱动

网友(2011-12-17):
"应该是5V“?为什么没有输出5V,应该找原因。

网友:
Depending on the acutal output stage design, you could use a simple pull-up resistor to enhance the sourcing capability.

网友:
能量不够,需要分开驱动(加额外的驱动电路)

网友:
需要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