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wafer级电容监控问题

楼主(2011-11-08):
如题,如果电路参数对电容值比较敏感,希望通过参数控制或者测试淘汰掉电容值误差过大的芯片,比如误差控制在正负10%,误差绝对值大约100fF,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有相关经验?如何实现低成本的测量方案?或者如何实现对电容值的监控?先谢谢了!

网友:
无这方面经验,帮顶。

网友:
Are you interested in absolute capacitance value or you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atio of the capacitors?

楼主:
主要还是电容的绝对值。工艺电容变化范围是正负15%,我想留下正负10%以内的。一般来说应该能留下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