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求高手指教!急!急!急!

楼主(2011-11-08):
布线完成后发现有一个holdtime violation,于是导出网表后在网表里添加了一个buffer重新导入做ECO.ECO应该做成功了,但导出SDF或时序报告时就报错并终止执行。error是这样报的:port  xxx is not on flat net,but found on a hier net associated with net yyy.这儿的xxx和yyy正好就是所加buffer的输入和输出。难道是我重新导入ECO网表时没有打平?不应该呀,新版astro在导入网表时会自动打平呀。并且我之前也没有专门去打平网表呀,但导出SDF或时序报告时都不会有问题呀。困惑死了,请大侠救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加buf,还要导出后,修改网表再导入eco呢?

网友:
ECO没做成功吧,加个BUFFER而已,没必要导出后,修改网表再导入eco
直接加吧

网友:
axgChangeNetlist 加一个吧

网友(2011-12-29):
做一下 astRepairHierPreservation command
去repair hierarchy netlist

网友:
没有必要 flat 网表 再来加buffer, hier verilog 一样可以用axgChangeNetlist 来eco 加buffer的

网友:
5楼正解, ECO之后可以  astRepairHierPreservation , 再gen timing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