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络传输一定要用TCP/IP协议吗?

楼主(2011-11-08):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电脑发控制命令要进行第n个加法器的使能控制,通过网线到我的板子,我的板子上有RJ45+PHY芯片+FPGA。其中FPGA做了MAC的工作,MAC出来的信号不接后面的TCP/IP协议,直接把MAC中解析出来的命令进行逻辑控制,知道这个命令是使能第n个加法器,OK,第n个加法器开始工作了,这样的工作流程行吗?还是必须要在MAC后面加上TCP/IP才行?

网友:
关键是PC机上你怎么实现,不能实际运用的时候也使用发包工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发包工具?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2-01-17):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私有网络的话,可以只用2层协议,MAC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到3层或者更高层的TCP/IP协议。但是如果需要传送到外网上的话,那么少不了IP协议。

网友:
网络的协议 TCP/IP已经是事实上的标准。

这个改变不了。  除非 你 有金式家族和毛润之的万岁能力。

网友:
如果是自用网,自造个UDP scheduler就可以了

楼主(2012-03-06):
私有网络或者自用网是什么呢?比如我用有个控制中心,控制很多终端设备的选通啊之类的东西,至于选哪个设备呢就用IP来指定,指定了IP呢就控制相应的这个终端设备,这个是不是必须用到三层或者更多?

网友:
简单点用UDP是可以的.但是UDP也要有个协议栈.

从你的需求来看,TCP/IP也是适合你的.

所以你这个事,必须要搞大了才行.弄个处理器,跑个简单的操作系统,跑简单的TCP/IP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