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门级网表中一些参照物的表示意思!!!

楼主(2011-11-08):
如  AND3X2    OR2X2    PBCD4R  AO22X1  DFFSX1 ....诸如之类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些都是相应的工艺库的器件表示,比如你用的是SIMC的65nm工艺库,那么你手上肯定有这个库的参考手册,一般就是一个PDF文档,里面就是你所列出的这些器件了,对照着看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L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