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 PIO 模式 求助高人指点:万分感激

楼主(2011-11-08):
SATA协议有8K的最大data FIS限制,协议中说DMA NCQ模式 短包都在最后一个包出现,中间包都是8K的fis ,
但是,PIO模式下也是这样的么(即:中间包都为8K,短包在最后),协议上没有明确说。
      求高人指点一下,小弟将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不确定吧,PIO模式传输比较慢,但是每个FIS的长度都是有限制的,即2048个DWORD

网友(2011-12-21):
PIO模式时在SETUP FIS里是可以自定义DATA FIS的长度,不一定要先长后短吧

网友(2012-03-31):
你实际抓一下就会发现,PIO只在前面读取磁盘信息,MDR之类的使用,其中最大的一个帧是SETUP FIS,为128DWORD,后面都是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