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Time问题

楼主(2011-11-08):
电路为一个简单 latch(3端口CLK,DATA,OUT).
  mark_latch和match_topology都success.
  在trace_path后,报如下信息:
  ......
  Warning: Simulator Warning: Net DATA failed to switch.(DELC-004)
  Warning:Failed to get delay from pin xxx (net DATA) edge rising to pin xxx (net DATA) edge rising ,unable to trace further.(DELC-003)
  .......
  无任何timing reports.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盼解答

网友:
问下,nanotime是干啥的,哪家的工具

楼主:
synopsys家的,做晶体管级STA,类似于PT(PT做门级STA)

网友:
latch是需要配置的,不然会穿透从而丢失路径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结,原因是transistor的length scale不统一,造成nanotime将um误读成m,无法驱动且无法做simulation.

3Q.

网友:
dedian 的点分数

网友(2013-05-04):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9-09):
有没有nanotime的仿真流程

网友(2023-02-20):
有没有nanotime的 k库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