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会synopsys liberty NCX的吗,帮忙看看,谢了

楼主(2011-11-08):
请教个关于liberty ncx lib import 问题。
我现在想用现有lib生成新的lib。

原始的lib里面有bus信息,但是我在抽新的时候出现格式变形了,导致后续run不过
这是原始的:
    bus (Q) {
                bus_type         : "bus14" ;
        function : "IQ";
                capacitance      : 0.02   ;
        direction : output;
        timing (){
            cell_rise(li7X7){
                index_1("0.00000, 0.01000, 0.02000, 0.04000, 0.06000, 0.10000, 0.20000");
                index_2("0.074, 0.245, 0.434, 0.624, 1.012, 1.405, 1.992");
                values("0.257, 0.297, 0.326, 0.360, 0.393, 0.429, 0.461",\
                "0.292, 0.333, 0.357, 0.395, 0.428, 0.454, 0.491",\
                "0.316, 0.357, 0.383, 0.419, 0.453, 0.485, 0.517",\
                "0.364, 0.403, 0.428, 0.465, 0.499, 0.530, 0.562",\
                "0.408, 0.448, 0.473, 0.509, 0.544, 0.574, 0.607",\
                "0.498, 0.537, 0.561, 0.597, 0.632, 0.662, 0.695",\
                "0.719, 0.758, 0.783, 0.819, 0.853, 0.884, 0.914");
            }
            rise_transition(li7X7){
                index_1("0.00000, 0.01000, 0.02000, 0.04000, 0.06000, 0.10000, 0.20000");
                index_2("0.074, 0.245, 0.434, 0.624, 1.012, 1.405, 1.992");
                values("0.082, 0.085, 0.088, 0.091, 0.094, 0.097, 0.100",\
                "0.120, 0.123, 0.126, 0.129, 0.132, 0.135, 0.138",\
                "0.156, 0.159, 0.162, 0.165, 0.168, 0.171, 0.174",\
                "0.237, 0.240, 0.243, 0.246, 0.249, 0.252, 0.255",\
                "0.329, 0.330, 0.333, 0.336, 0.339, 0.342, 0.345",\
                "0.512, 0.513, 0.514, 0.517, 0.520, 0.523, 0.526",\
                "0.981, 0.984, 1.010, 1.013, 1.016, 1.019, 1.022");
            }
            cell_fall(li7X7){
                index_1("0.00000, 0.01000, 0.02000, 0.04000, 0.06000, 0.10000, 0.20000");
                index_2("0.074, 0.245, 0.435, 0.625, 1.013, 1.407, 1.993");
                values("0.291, 0.334, 0.356, 0.394, 0.429, 0.457, 0.491",\
                "0.329, 0.371, 0.393, 0.430, 0.467, 0.494, 0.527",\
                "0.356, 0.397, 0.421, 0.457, 0.493, 0.522, 0.554",\
                "0.399, 0.440, 0.464, 0.500, 0.537, 0.565, 0.598",\
                "0.436, 0.478, 0.501, 0.537, 0.574, 0.602, 0.635",\
                "0.502, 0.543, 0.567, 0.603, 0.640, 0.668, 0.700",\
                "0.649, 0.690, 0.713, 0.750, 0.787, 0.815, 0.847");
            }
            fall_transition(li7X7){
                index_1("0.00000, 0.01000, 0.02000, 0.04000, 0.06000, 0.10000, 0.20000");
                index_2("0.074, 0.245, 0.435, 0.625, 1.013, 1.407, 1.993");
                values("0.109, 0.112, 0.115, 0.118, 0.121, 0.124, 0.127",\
                "0.130, 0.134, 0.137, 0.140, 0.143, 0.146, 0.149",\
                "0.156, 0.159, 0.160, 0.163, 0.166, 0.169, 0.172",\
                "0.210, 0.213, 0.216, 0.219, 0.222, 0.225, 0.228",\
                "0.254, 0.258, 0.261, 0.264, 0.267, 0.270, 0.273",\
                "0.354, 0.357, 0.360, 0.363, 0.366, 0.369, 0.372",\
                "0.598, 0.601, 0.604, 0.607, 0.610, 0.613, 0.616");
            }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related_pin  : "C";
        }
    }
  这是抽取出来的:
pin Q[0] {
  bus_type : bus14 ;
  function : IQ ;
  direction : output ;
  timing {
    *** arc id: Q[0]_C_0000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
    related_pin : C ;
    ncx_rising_edge_rise_input_net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fall_input_net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rise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fall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0 ;
  }
}
以前前面是bus 指所有端口信息 现在变成pin Q【0】一个端口的信息了。
怎么设置NCX避免这种情况?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一个文本上的错误,其他都是对的?

最后一个方法: 写perl改啊,把[0]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下面产生的文件是run过程中的中间文件,我没法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