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运行时报的error怎么查

楼主(2011-11-08):
Encounter 运行时报的error怎么查? 就是在encounter.log文件里会有WARN和ERROR,比如说TECHLIB-359这个WARN,我想知道具体指什么?怎么查。。。

网友:
同问!dc里面是可以man 的,但是encounter 里面不知道该如何

网友:
一样的啊,

man TECHLIB-359

help  TECHLIB-359

setMessageLimit 可以控制显示多少
suppressMessage 可以完全忽略他

网友:
多谢版主!明天试试看!

楼主:
貌似不行啊。。。他会报出No help is available for TECHLIB-359。。。。。。

网友:
是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能man的,

只能看文档 或者问cadence了,

这个是encounter自己的问题

网友:
暂时没有找到哪个文档是讲这些error 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