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别的论坛转过来的)分享下10月份面试ST和MTK关于版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像原作者致敬:
1.Latch-up正反馈回路的原理介绍

2.电源(power)与阱连接时要用NSD过渡是为了减小寄生电阻形成欧姆接触,为什么要减小寄生电阻

3.使用那些方法使得版图面积最小化

4.ERC验证都有那些常见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5.版图中都有哪些层次,按照工艺步骤列举出来

6.IC Layout Design流程

7.如果ADC版图画完后跑验证时老是有问题,怎么办

8.介绍自对准工艺

9.Bicmos工艺流程

10.分别介绍ESD的几种model,并说明哪些model原理可以归为一类

11.带隙基准里面哪些模块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处理的

12.ADC中哪些是噪声源,哪些是敏感源,你是怎样布局各个模块的,为什么要这么布局

-------------------------------------------------------------------------------------------
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也是穷人过来的,不做文档,不收钱。

网友:
1.Latch-up是种容易烧芯片的东东,好像是容易让静电毁坏电路??
哎。我百度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好难啊~

网友:
1.Latch-up正反馈回路的原理介绍
  教材上都有,从一个点有噪声开始推导,得到电流趋于无限大,直到电路不正常工作。但是并不是latch-up就会导致电路损坏。

2.电源(power)与阱连接时要用NSD过渡是为了减小寄生电阻形成欧姆接触,为什么要减小寄生电阻
  减小连线上的压降。如果压降过大,可能导致阱电压不是最高电压,当衬底有噪声尖峰,导致阱与衬底二极管导通,形成漏电流。
3.使用那些方法使得版图面积最小化
  不太清楚。将MOS画为多finger,叉指结构可以减小面积,电阻用蛇形。电容当容值要求不是太精确(例如电源去耦)可以用MOM、MOS电容等减小面积
4.ERC验证都有那些常见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只知道可能出现软连接错误
5.版图中都有哪些层次,按照工艺步骤列举出来
  看教材
6.IC Layout Design流程
  看教材
7.如果ADC版图画完后跑验证时老是有问题,怎么办

8.介绍自对准工艺
  看教材
9.Bicmos工艺流程
  看教材
10.分别介绍ESD的几种model,并说明哪些model原理可以归为一类
   HBM、MM、CDM。前两种可以归为一类,都是外界带电,CDM为器件自身积累电荷
11.带隙基准里面哪些模块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处理的
   不太清楚。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电阻和三极管的匹配
12.ADC中哪些是噪声源,哪些是敏感源,你是怎样布局各个模块的,为什么要这么布局
   不太清楚。噪声源主要是开关电容切换、电荷注入等。敏感源是基准(针对内置基准的ADC来说)

网友(点评):
latch up原理从寄生三极管与电阻构成的可控硅器件开始

网友:
楼上的是高人啊,谢谢了,还有完整版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的论坛是关于layout的论坛吗?可否分享下!

网友:
1.Latch-up正反馈回路的原理介绍=> 一般是看你 p -> n -> p-n  是否有 類似 方式
   一般都是 well 內電阻   要layout 開些 增加電阻 , 或是 pick-Up 多打點 讓 well
如 N_well 到 高壓下 降低 pn pn  被 trig 到 .

2.电源(power)与阱连接时要用NSD过渡是为了减小寄生电阻形成欧姆接触,为什么要减小寄生电阻
IR drop 會對 一些 logic 有影想
analog 內還是有一堆 counter  如果有 Ir drop ..因為一般 analog design 是沒加 clock buffer 類
可能 有 skew  或是 power delay會讓 logic cell 動做變差

如果是 analog 有些 流大電流 contact 電阻 都須要算下去 .

3.使用那些方法使得版图面积最小化
可 min size 用 min ... 還有先把同 電位   或是 有 floating well plan 先排好 .
一般還有 偷 rule  特別是高壓 ..如 40v ..你只到 20v  可偷 HV-p  HV-N 間 space

4.ERC验证都有那些常见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5.版图中都有哪些层次,按照工艺步骤列举出来

6.IC Layout Design流程

7.如果ADC版图画完后跑验证时老是有问题,怎么办
這是說 抽 post netlist => run post-sim 嗎 ??
一般 A/D  如果拿 layout 來說  mismatch layout 看不太出來 ..除非 layout 差很多
比較長看到是 R-C delay 太大吧 .

如我是 flash A/D ..一堆 comp 輸出 有不同 path  不同 delay 下 , output code 會有亂跳
須要後端加 bubble logic /thermal code encode .

8.介绍自对准工艺

9.Bicmos工艺流程

10.分别介绍ESD的几种model,并说明哪些model原理可以归为一类

11.带隙基准里面哪些模块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处理的

12.ADC中哪些是噪声源,哪些是敏感源,你是怎样布局各个模块的,为什么要这么布局

网友(2012-07-19):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好,能回答大部分问题,几个不太清楚地应该也能糊弄过去。

网友(2013-10-17):
挺有深度的

网友(2014-01-20):
回复 楼主:
说说个人的一点看法
1.Latch-up正反馈回路的原理介绍    首先还是应该画出scr(PNPN)的结构图,分析rnwell电阻以及psub 电阻的情况以及如何减小他们的影响,如何减小横向NPN的beta(纵向pnp 的beta layout无法改变)。
    我觉得原理可能理解起来容易,但是实际当中的latchup确实很复杂的,所以如何应用原理去分析具体的案例是非常重要的。

2.电源(power)与阱连接时要用NSD过渡是为了减小寄生电阻形成欧姆接触,为什么要减小寄生电阻
    看了同学们说的IR的问题,这个我不是很懂,没有做过数字的东西,不了解,但是对应到问题1,分析latchup的原理,就很清楚为什么要减       少这个nwell电阻
    另外,如果电源和well的连接没有N+imp,那不是形成了肖特基diode?

3.使用那些方法使得版图面积最小化
   1.对于规则尽量采用最小的,
   2.metal布线充分利用,包括poly走线
   3.能够合并的端头尽量合并,比如连接到电源和地的source

4.ERC验证都有那些常见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1.最常见的就是softconnect,确实没总结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重要是知道原理,sconnect是单向传递节点信息
   2.floating的metal(一般fab不提供,需要自己添加)

5.版图中都有哪些层次,按照工艺步骤列举出来
   单well工艺:nwell--》active--》poly--》N+/P+ imp--》cont--》metal1

6.IC Layout Design流程
   这个各个公司应该也有自己的flow,但是基本应该是基于先布局,再布线,版图验证,如果要求post simulation,那么应该在加LPE,如果有问题再调整走线(个人观点哈)

7.如果ADC版图画完后跑验证时老是有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验证(lvs|drc)?post simulation(寄生参数抽取网表问题)?寄生参数影响?寄生参数不matching?所以不清楚如何解决

8.介绍自对准工艺
   结合Q5,可以做相应的回答

9.Bicmos工艺流程
   结合Q5,增加BJT的内容就可以了,这个《模拟版图的艺术》中有很详细的描述

10.分别介绍ESD的几种model,并说明哪些model原理可以归为一类
   HBM/MM/CDM,这几种model都有拓扑图。不明白这个问题是想问什么问题,只是说有几种model,这个有何意义。

11.带隙基准里面哪些模块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处理的
   需要画出电路图进行说明,最基本的就是BJT的matching,电流镜的matching,电阻的matching

12.ADC中哪些是噪声源,哪些是敏感源,你是怎样布局各个模块的,为什么要这么布局
   这个应该也要结合自己的项目来说明,delta-sigma,SAR-adc?注意开关电路和信号流,电阻/电容的matching,太笼统了,结合实际分析一个就可以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2014-06-27):
速度开大  跳大

网友(2015-03-31):
讲的非常好

网友(2015-10-21):
说的不错哈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5-11-20):
算是比较笼统的

网友(2018-11-26):
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3# tjuhx这个回复真的神 了 拜见大佬

网友B(2021-01-23):
补充一下11题吧,带隙基准的原理是电压基准中器件电系数与温度成反比,经过处理(1:8三极管匹配)电路电系数与温度成正比,两个影响相互抵消,使基准电压不受温度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带隙基准。所以在电压基准中,三极管需要重点匹配。MOS管匹配就不用多说了,电阻的匹配知识与电流基准有关,有人想看我在发吧。总言之,电压基准中的重要器件为三极管、电阻、MOS管(均指匹配的),与带隙基准相关的是三极管。

网友:
最后一句话真良心呀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11题吧,带隙基准的原理是电压基准中器件电系数与温度成反比,经过处理(1:8三极管匹配)电路电系 ...

求大佬对每个问题都回答一下 看你的补充回答 觉得非常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