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执电压的产生

楼主(2011-11-08):
如果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偏置电压,而又不希望用带隙基准那样复杂的结构,有什么简单的结构吗?电源电压为1.2-1.5V,若采用cascode结构是不是比较难做呢?
如果采用两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进行分压(假设需要的是VCC的一半)会有哪些因素产生误差?出了采用非常大的L之外还有哪些改进的方法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版图不匹配会有误差,其他的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