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can chain def

楼主(2011-11-08):
看很多文档上都说有scan chain Def ,这个def是怎么生成的啊?

网友:
DFT工具生成的

比如dft compiler 的 write_scan_def

mentor的dft advisor也行

网友:
为了PR的时候可以 做reorder用的

同时也是scan chain信息的一部分, 可以参考

楼主:
做DFT的人没有生成def,我在encounter里用specifyScanChain 指定了scanchain的input/output引脚可以吗?我这样做了以后用scantrace时,总是报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既然dft 人做了,就叫他出scandef吧,这个也是业界标准,

今后都可查的

楼主:
如果想知道Scan的覆盖率的话,能不能把每一条上的cell都删掉,然后剩下的cell就是没有被覆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指定,但是一般scan out 会加一个mux,这个在encounter scanTrace的时候会不通,一般设到mux的一端就可以了(scan out的一端)

楼主:
不是很懂,能给我个例子吗?

网友:
给个scandef,一下子就过了

覆盖率前端做DFT的时候回报出来的 , 比如dftC

report_scan_coverage ,

网友(2011-12-14):
回复 网友A:

    用命令就可以报出来的,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2014-04-17):
回复 网友B:

    请问,scan设计完之后产生的DEF文件,包含所有扫描DFF,还是包含部分扫描DEF呢?因为,我用扫描设计后产生的DEF文件,ICC布局布线时,总是报错个别reg不满足约束,然后报错的这些reg,在DEF文件中找不到。请高人为小弟解答啊。谢谢啦。

网友(2014-12-01):
同时也是scan chain信息的一部分, 可以参考

网友(2019-05-24):
大家好!想请教各位,现在在做dft的apr,dft的人没有提供scan chain def,我用encounter specifyscanchai后,scanTrace -lockup failed
然后用scanTrace -verbose 报
warning :Tracing stopped at instance ***/****/***
报了几个这样的warning,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处理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