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综合出现的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前端的代码定义的一个  module  cout_0  然后在同一个.v里调用了2次,分别是 cout_0 A () 和 cout_0 b () 我在做综合的时候elaborate之后link没有什么问题,uniquify时候这样提示:removing uniquify design ‘cout_0’   uniquify 2 instances of design  'cout_0'
    然后再Link出现下面的问题:
    warning:unable to resovle reference cout_0_1  in  “.v文件”
    warning:unable to resovle reference cout_0_0  in  “.v文件”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我想起来了,这个不用在compiler之前 uniquify啊,

compiler以后 在门级uniquify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