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中warning 和 error

楼主(2011-11-08):
在encounter 中用 max.sdc 做好cts 后,unloadTiimingCon ,然后 load min.sdc ,结果出现下面warning and error

**WARNTCLCMD-265):No matching clock found for ' ' ( File min.sdc Line 21)
**ERRORTCLCMD-917) :Cannot Find 'clocks' that match 'clock1' (File min.sdc Line 23)

所以请问这是怎么导致胡错误和警告呢?

里面clock1 是内部一个clock 到 pad的定义。

网友:
看line 21,23行啊,不是写了么

楼主:
line 21 23 就是clock1 的时钟定义,以及后面所有用到这个时钟clock1 的语句

本身这个max.sdc min.sdc 是没有错的
试过load min.sdc之后出现error 之后,然后再load max.sdc 同样报出这样的error。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语法错误

注意''里面是空的
No matching clock found for ' ' ( File min.sdc Line 21)

楼主:
重新读以前的存档,又没有这个问题了。怀疑是cts 的时候导致某些东西错掉造成的错误出现。

楼主:
RE: 请教encounter中warning 和 error

问题解决!
是前端在定义某几个clock source 点的时候,定义在一个clockbuffer 后面。
刚好cts 优化的时候就把这个clock buffer给优化掉了,时钟定义点就自动移到前面一级非clock buffer 上了。

将clock source 定义为dont touch 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