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存档文件夹下的*.pt和sd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08):
encounter存档文件夹下的*.pt和sdc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是时序约束文件,后缀不同而已
只有在encounter认为对原SDC有修改时,才会存一个pt文件。如果什么都不动时,它会自动link到原始的sdc上

网友:
这个和primetime有关系么,pt

网友:
只是为了区别于.sdc,所以用.pt
可见cadence也承认,final timing signoff 还是PT

网友(2012-03-12):
呵呵,就是,还是得用P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