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序列检码器 状态机 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1-11-09):
有一点不明白, 在状态B的情况下要是输入1的话,直接进入A状态不行么?G状态下如果输入1的话也可以直接进入A状态啊,我就是这样做的一个状态机,也实现了这个序列的功能要求,重叠的码也能检测出来,所以我想问问 这个F 状态到底有什么用啊?如果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那多一个状态岂不是多占用了资源?

网友:
你这是检测什么码呢 总要说下吧

网友:
这个是夏宇闻的那本书上的例题吧~~我之前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疑问~~那两个多余的状态可以省略~~还有如果你写状态机的话~~建议搜索三段式状态机的写法~~~夏宇闻那本书的状态机写法落后~~都是一段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也是感觉这状态多余 现在一般 三个always 描述状态机 是吧  一个描述功能 一个描述组合逻辑 一个描述输出  eeworld上有个高手说这个检码器能用一个滑动窗口解决 滑动窗口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简单状态机一段没问题,复杂点还是三段好,直观、容易分析。
移动窗口大概是这样:
din_tmp(7 downto 0)= din_tmp(7 downto 1) & din;
然后每个clk对din_tmp判断一次等不等于序列值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滑动窗口 还是不懂 我在网上搜过 好像是一种通信协议 您能详细点 具体点给我解释一下么

网友:
滑动窗口好像TCP/IP里面有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