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BUNTU装IC610最后一步启动报错

楼主(2011-11-09):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一直在装CADENCE-IC610,装好后运行"lmli"指令license结果无误(附下图),可是输入"icfb&"时却提示错误,不太明白是哪里出问题了,望高手指点一下建议。不胜感谢!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软件没安装好

网友:
换OS吧,用RHEL4 or RHEL5,或者CentOS4/5, cadence的IC610本来就没说支持ubuntu,就算你勉强把IC610跑起来了,以后装别的软件一样到处出问题,与其花功夫解决这些兼容性的问题,还不如把OS换了.

网友(2012-08-30):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系统软件的路径,或者版本不对吧。我装过ic610,ic614,ic615,都成功了,系统是ubuntu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