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过冲的疑惑

楼主(2011-11-09):
哪位高手能总结下造成上电过程过冲的原因  以及解决的办法

网友(2011-12-17):
从动态系统角度看,是因为二阶系统在阶跃输入下的反应。

网友:
一介系统不会出现的原因是储能原件中没有进行能量转移

网友:
Typically caused by lead/trace inductances... minimizing lead length, proximity decoupling at the supply pin, providing built-in decoupling cap.

网友:
反射引起的过冲,也可以是因为二阶电路的高Q值谐振

网友:
二阶系统在阶跃输入下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