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0.13um工艺中估算宽长比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一、请问在0.13um工艺中估算宽长比时,NMOS的Un*Cox与(Vgs-Vth)、PMOS的Up*Cox与(Vgs-Vth)一般取多少啊?
    二、还有就是我看拉扎维的书上说,一般NMOS的电子迁移率Un是PMOS的空穴迁移率Up的4倍,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估算宽长比时,在相同Id下,一般PMOS的宽长比要取为NMOS的4倍?

哪位大哥知道麻烦赐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一定取4倍,要综合考虑面积,延时和功耗等因素!
而且一般也不会取4倍这么大

楼主:
   谢谢啊。
   那Un*Cox与Vgs-Vth这些一般取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model文件里面能推出来的,或者直接仿真再反推

网友:
根据拉扎维的书和仿真后的结果反推一下,记住这个数量级以后就可以估算了

楼主:
根据拉扎维的书和仿真后的结果反推一下,记住这个数量级以后就可以估算了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根据实际电路仿真后反推出来的结果,不同位置的MOS管以及相同位置的PMOS和NMOS管,它们的Un*Cox或者Up*Cox都有很大的不同啊,不过基本上是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2012-05-11):
恩,感谢楼主啊!学习了好多!

网友:
.13工艺中也有PMOS与NMOS宽长比为1:1的.

网友:
仿个inverter,以1/2 VDD为cross point来确定比例吧

网友:
You can look into the standard digital library of your process. Usually the size ratio of  pmos to nmos is between 2 and 3

网友:
感谢啊!学习了好多

网友(2021-07-05):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根据实际电路仿真后反推出来的结果,不同位置的MOS管以及相同位置的PMOS和NMOS管,它们的Un*Co ...

新人求解,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不同的宽长比得到的不一样,那应该取个什么样的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