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工艺的版图设计中使用快捷键O怎么contact没出来?

楼主(2011-11-09):
如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快捷键设置正确么?techfile指向正确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attach 设计库到你的PDK库

楼主:
确实有一个techfile,但是要怎么样才能attach设计库到PDK库呢?contact具体是在哪里库里面,好像没找到~~~

回复  superleaf

    attach 设计库到你的PDK库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