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DPLL中的TDC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11-09):
最近在研究ADPLL,不理解为什么TDC存在线性度的问题,线性度会影响TDC的什么性能呢?
第二个问题是:TDC引入的spur机理。对于小数值很小的情形,我能理解,因为TDC的分辨率不能识别很小的小数。但是,当小数值比较大时,为什么还会引入spur呢?
知道的大侠们给我详细讲讲这两个问题吧,在此先跪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Tdc nonlinearity 会导致quantization noise folding
Spur的话取决于具体机构,vco输出phase 会accumulation, 可能需要好几个period才够1lsb,所以会有spur

楼主:
楼上的   谢谢啦

楼主:
有更多理解的同学继续发言撒

网友(2012-09-01):
可以与ADC比较,原理相同。

网友(2023-11-24):
接近整数边界的时候,tdc的量化误差都很大,你可以试试画一下Fref,CKV在接近整数边界时,每一次的相位关系,要过很长的CKR周期才能让两个沿对齐在TDC code边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