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TE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我一直没想明白,粗定时同步是不是只能大致判断每个OFDM符号的位置,但怎么能判断哪个符号是第一个,哪个是第二个呢?
还有粗定时同步之后能直接去CP 然后FFT吗?还有 信号在经过信道之后,就接收到的数据来说,信道的影响是改变那些数值吗?数据的总数目会不会变呢?求指导

网友(2011-12-26):
从天线口送过来的数据都是连续的,不会出现第二个符号先于第一个符号到达的事情(多径造成的时延靠CP)。
信道改变了IQ信号的幅度/相位,数据的总数目可能改变的,因为收发端时钟可能不一致。

楼主(2012-03-04):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哦,还想向你请教下,就是同步模块是时刻都要工作吗,还是间隔一段时间工作,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不工作的时候谁来给符号定时并传给后续的模块呢?谢谢!!

网友:
有没有下文呢?

网友(2012-08-10):
同步包括很多层面,粗同步,细同步,帧同步
同步也分为2个状态 :初始捕获 和 跟踪

网友(2012-09-16):
LTE粗同步包括解PSS,获得帧头位置;解SSS获得每个子帧的位置。这个时候基本上同步的误差就可以控制在前后1-2个采样点了。
我理解的精同步是在信道估计的时候做的,就是一个跟踪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