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acromodel 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1-11-09):
在prects阶段,我打开了usefulskew,所以优化后EDI自动生成scheduling_file.cts;在postcts后,我发现好多clkgating的问题,所以我就人为在.ctstch中设置了些相关的macromodel再去做CTS.后来我发现我设置的这些macromodel在scheduling_file.cts中也有,所以我想问下,同一个xx/cp,分别在上面的两个file中都设置了,当然值不同,那EDI在做CTS时是怎么选择呢?有没有更合理的做法?

网友:
skewOpt 没用过,

不过macromodel手动调也要小心的,有时候会顾此失彼的

useful skew用起来确实有难处的

网友:
按照命令的顺序,后面的覆盖掉前面的

网友:
少量的 pin可以这么干, 大量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我们设计规模有点大,不用usefulskew很难收敛,我知道如果macromodel pin 放在一个文档中,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我这里是放在.ctstch和scheduling_file.cts两个文档中,edi是先读.ctsch,后读scheduling_file.cts的,理论上就应该最终是读scheduling_file.cts的,我不知.ctstch的权限会不会高点?

网友:
我想是scheduling_file.cts冲掉.ctsch
为什么要在.ctsch里面保留那些已经重复的macromodel?

楼主:
当时主要是在.ctstch中改方便,没发现在scheduling_file.cts中有一样的,具体的我问下candence的AE,他们好像今天来我们这呢?

楼主:
还是版主说得对,是scheduling_file.cts覆盖.ctstch,我跟cadence工程师确认了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你这样理解,在postcts以后,报出来的xx/cp的前后级skew以后,新生成的marco最后还是放在scheduling_file.cts文件里面。

楼主(2012-02-21):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释是:在prects阶段,不管.ctstch和sched_file.cts里是否有一样的的xxx/CP,最好是做下实验:假设在.ctstch和sched_file.cts两文件中,故意定义一个相同时钟端口的延迟信息,把延迟值设置得不同,最后在做完CTS后看下postCTS.enc.dat中保存的.ctstch中对应的时钟端口信息就有结论了。。。

网友(2013-05-09):
不建议使用scheduling_file.cts的MacroModel,2个方面的原因
1. 设置的值不准确
2. 对于Latch的Path处理得不好。

所以建议自己手工定义。

网友(2014-11-14):
回复 楼主:
想问下,在后端怎么用 useful skew呢 我用的是 Encounter,这不都是界面化的吗 在哪里可以添加命令呢? 在ctssh文件中??多谢啦

网友(2016-01-26):
标题

回复 网友A:
MACROMODEL命令会受DESIGN规模大小的影响吗,为啥我在小电路里用这个命令就是好使,电路规模大了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