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请教各位大侠:spectre仿真期间给电路加一条件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09):
请教各位大侠:spectre仿真期间想给电路某节点加电压给个条件怎么实现呀?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期间...能么?

网友:
加个vdc吧

网友:
最近在学spectre,但是您的问题真不知啊

网友(2012-11-21):
采用analogLib,例如电容CAP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initial condition是指的是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