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各位大侠,spectre仿真期间,怎么给电路某节点赋一个初值?

楼主(2011-11-10):
请教各位大侠,spectre仿真期间,怎么给电路某节点赋一个初值?这样能不能保证最后结果是收敛的呀?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imulation -> convergence aid --> initial condition 适用于TRANS附初值,对收敛有一定帮助

网友:
看你初值设的对不对了,能不能收敛到稳定区间,以及你实际的电路函数能不能收敛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跑仿真一段时间后,在这个断点接着往下跑,在这个时候给电路某节点赋值。有好办法吗?

网友:
调取上次仿真的spectre.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