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时序问题

楼主(2011-11-10):
本人刚接触后端,请问下何为时序,为什么要这么考虑时序,时序收敛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時序是指CLK的問題

就像約會一樣,
當然我們不能預期大家都12點整準時出現,
通常情況是早到個10分鐘或遲到個10分鐘,
那就是早到的等晚到的  時間到再一起出發,

時序收斂就是這樣,
如果在這個可忍受範圍內 (由digital designer訂定)
tool就認為是可接受的,

差太多嘛, 可能因為buffer driving不夠 (塞車, 走不快)
或者 congestion (塞車造成原本好走的路不能走換了一條)

造成skew不在我們限定的範圍內
那就針對個別情況個別處理囉!

网友:
前端决定后端需要的时序,也就是设计目标,

STA的基本概念了

网友:
2#解释的太形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喻比较形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呀。说的很形象

网友:
看看pt user guide

prime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