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drf文件是不是用candence自带的模板就可以啊

楼主(2011-11-10):
display.drf文件是不是用candence自带的模板就可以啊?

网友(2012-02-01):
最好 用 和 tf 配搭的

网友:
改一下,另存不就可以啦

网友:
最好要FAB提供。要不自己修改也可以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2-03-02):
.tf一般都会提供的

网友(2014-12-10):
还是用厂里提供的,不然有点麻烦

网友(2016-08-22):
PDK  里面有

网友(2018-01-18):
就是个图层颜色文件,完全可以自己编辑成喜欢的,然后保存,方便下次调用。不会影响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