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输入电压为负值?

楼主(2011-11-10):
小弟初学,遇到一个问题,若使用单电源+5V,若想实现一个放大器,指标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为—0.3V——3.9V,并转换速率为560V/us,带宽205Mhz怎么实现?

网友:
要实现什么?输入电压是外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放大器,恩,是外部的,小弟没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若你管子能够耐受的话,这样的输入可以做的

    或者你把所有的电源接地,地接电源,这样+5就成了-5了,随便说说

网友:
输入加source follow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源极跟随器不会使影响下级电路?

网友:
输入-0.3V 设计第一级MOS输入 Drain端电阻 压降0.2V VDS=0.2-0.3v > VDsa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