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了解captable的格式?怎么看这个文件?

楼主(2011-11-10):
相应的encounter的pdf文件是哪个?

网友:
这个估计要看 rc抽取方面的

比如qrc相关的, 这个是用generateCaptbl 从ict得来的

楼主:
icfb,
我是想问,讲解该文件格式的文件是哪个?我在encounter的安装路径下,没有找到介绍该文件格式的pdf文档

网友:
那是cadence的机密资料之一,不可能得到详细解释的
有不少小EDA公司都惦记这个东西哪,别费劲啦

楼主:
陈老大,我现在也不是想得到详细的解释,就是达到能看懂的水平,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啊?

网友:
没有,自己猜吧,前面一部分好猜些,后面的很难

网友:
这个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吧,
反正就是一个表格,可以快速准确的得到电容值吧

网友:
我是拿着captable和itf做比较,然后参考synopsys的文档理解的

网友:
就是厚度,参数,RC值,寄生, 没啥看的

和synopsys的itf 一样的,

nxtgrd 、tluplus 还加密呢,
captable起码还是 文本的,

qrc的techfile没法看了,二进制的

网友(2012-02-09):
cbest.captab
cworst.captab
rcbest
rcworst
typical.captab
那个最差啊,看结果cworst怎么比rcworst更差呢?

网友:
没有定数,不同工艺下的最慢和最快是不同的,40nm以下有温度反转的现象

网友:
一直知道不同operation condition下cell del的反转现象,RC提取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看了下这个5个文件,都只有一句“NominalTemperature    25“ 也没见其他文档提到这个
所以请版大多说两句,呵呵,感谢

网友:
RC提取时可以指定温度,对某一种特定的工艺,具体需要提取多少种RC,再分别与哪些不同的lib组合,检查几个setup和hold,应该遵循foundry的建议

网友:
差不多明白了,谢谢版大

网友(2012-04-25):
这个文件可以由ICT文件生成吗

网友(2016-02-22):
回复 网友A:

    请问captable 和qrctechfile是自己提取,还是从foundry哪儿下载?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B:

这五种条件分别是什么差别啊,是都需要尝试一遍吗?

网友(2019-01-06):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 吗?我也对这个疑惑的。我不知道这个Capable文件中给的table应该怎么应用去计算电容值。如果我想计算标准单元INV的金属电容,应该根据这个计算呐?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知道captable提供的关于金属的电容table,怎么去应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