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取版图中的电感参数?

楼主(2011-11-10):
最近在做一项研究,需要提取版图中的电感参数。

StarRC或者一些类似的软件可以进行RC参数的提取,但是L参数貌似需要特别的license。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开源的或者免费得可能提取RLC参数的软件。
最好是linux下可以用的。

今天老板说,有个叫 FastHenry的。
我还看文献说有PEEC什么的。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何高见?!?!

网友:
xCalibre可以吧, 晶体管级别的都可以提取电感的,

assura ,

hercule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我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PEEC是提取电感的一种方式。貌似现在所有的寄生参数提取工具都可以提取电感了。

网友:
没错,就是一个器件, calibre 肯定可以提取的

要不然怎么做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午用calibre试了试,貌似rules文件有问题,提取失败...

都要准备哪些文件呢?  我老板说 calibre我们实验室买的比较全

网友:
是xcalibre 吧, 专门抽取RC的,

网友:
能不能抽取,还要看你用的rule文件中有没有对它的定义
工具再全,没有这个rule,一样没用

网友:
Xcalibre是一种用来设计提取参数的rule的工具,也就是如果rule里没有相关的电感寄生提取参数设定,你可以run XCALIBRE TOOL来进行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寄生参数准确的数值需要foundry提供吧,你拿个版图就能自己得到提取寄生的rule和相关寄生参数,那人家foundry为了特定情况自己改工艺或者设计工艺减少寄生的做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具体的寄生参数需要foundry提供吧,rule可以找个某种格式写,但是准确的寄生参数还是要它们给出的

网友:
电感提取比较麻烦.提取出来的电路规模会非常大......仿真异常困难......要有心理准备.
fasthenry是自己输入文本文件,描述结构......

网友:
这样的, Assura 应该可以

我估计pdk 干这个事情方便,专门针对analog 电路的,
RF pdk,  电感肯定有啊

楼主(2011-12-11):
回复 网友C:

   FastHenry我已经玩了一周,基本玩的差不多了。这玩意真棒,不仅仅能提取自感参数,还能提取出互感参数,还有电阻参数,甚至连对参考平面的感应电动势都有。  最棒的是,它还能自动生成spice网表...
仿真起来很快啊!!!

相比FastCap,输入的描述结构文件就复杂一些,而且是算真空介质的,需要自己手动添加相对介电常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FastHenry是个什么东东?看样子很好玩,传上来让大家也耍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玩意不大,而且是开源free的,去百度一下就有,源文件都来自MIT的数字图书馆
解压缩到linux或者unix操作系统的终端或者服务器下,看看里面的UG就明白怎么用了,里面还附带了很多exampl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子呀,回头有时间看看

网友(2014-06-29):
FastHenrry是测得数字集成电路后端版图的电感的吗?哪位大神有能上传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上传下FastHenry 吗,是测得数字IC 版图的电感的还是模拟IC的?

网友(2015-03-26):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样用starrc提取电感的命令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额外的license 我猜

网友(2017-08-17):
大神大神,我看到您已经很熟悉的会使用FASTHenry,能否指教一下,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东西,我主要是要提取交流电机控制中igbt与电容连接的母线电阻与电阻,想用PEEC的方法来做,求教啊!!!

网友:
题主,上线之后可以联系下我嘛 ?求大神指教一下啊啊啊啊,现在这个任务做的很是心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后来您有使用过这个Fasthenry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