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新结构

楼主(2011-11-10):
大家有木有看过在套筒结构两个输入管子在并联两个管子。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啊,一直没看懂,也没找到相应文章,可能是关键词没找对

网友:
应该是防电路栓锁,或者是为了fullscale input,看你接法了,最好上个图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还可能是增加线性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电路图.你有Qq多少,我们可以直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图已经上传,你看下,怎么个线性好,有好文章没,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防输入级闩锁,当电路输入都为低的时候,电路还能工作,然后让反馈把工作点拉回来

    但你这个换个接法就是共模反馈了,不知道你接的准不准

    公司上不了qq。。。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给个QQ晚上我们在交流啊,我把具体细节发给你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提版图得到一个图形的

网友:
应该是防latchu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向出来的,那就应该没错了

    晚上没网络。。。穷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是线性反馈好像接的不对,是不是反馈可能要看外部了它尾电流管的栅极接哪里了

楼主:
不是共模反馈,应该是保证上面的管子一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