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做了一个SAR结构ADC其中需要有参考电压产生器,请问我该怎么做

楼主(2011-11-10):
如题。补充:参考电压抖动不能超过1mv,我不知道 这样的参考电平产生器是否可以实现,是用LDO还是bandgap啊?谢谢

网友:
要bandgap+LDO,而且sar的参考电压若是接电容很多抽电流很严重,要么做个强一点的LDO,要不再接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对参考电压这个不是很了解,所以对你说的bandgap+LDO形式不是很清楚。感谢指了一个方向给我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周围如果有其他人做过的,最好直接copy,电压很好修改,自己做有点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围没人 做过啊 ,还得自己做啊,呵呵

网友:
如果是R-2R结构,参考电压如是bandgap+LDO方式出来,需要再加buffer吗?

网友:
bandgap+LDO,还好吧,如果没做过,何不来尝试一下,积累点经验,这俩东西以后做别的恐怕也不好逃避。

网友:
周围居然没有做过的,这个不要太基础

网友:
那个BUffer需要考虑哪些指标啊?

网友(2017-12-08):
SAR结构ADC其中需要有参考电压产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