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Centos5.7 下安装Cadence ic5141USR5

楼主(2011-11-10):
[在Centos5.7(VM虚拟机)下成功安装Cadence IC5141USR5
1.使用VMware7.0安装Centos5.7,现在网上一般下载的Centos5.7镜像都有两个包,只用cd1就可又安装,cd2是
  放置openoffice的一些软件包,本人成功安装的Centos5.7是中文版,避免最后安装需要openoffice的中文包,
  我在定制软件包的时候把openoffic的选项全取消,然后成功安装。接着就在系统里安装VMtools还有软件更新
  等。
2.系统装完后,就开始安装Cadence IC5141USR5(前提你需要有IC5141的base和update两个包)。为了能够在Centos
成功地解压Cadence的两个安装包,需要对/bin/tar,和/bin/sort这两文件修改,我的做法是将之前Centos4版本
  相应文件拷过来,然后覆盖就可以了。 tar_sort.rar (90.11 KB , 下载次数: 916 )
3.安装的整个过程都要搞清自己要装的路径的文件夹的权限及用到的文件的权限,尽量所有用到的文件都设置为自己
  用户的权限。___使用指令 chmod 755 用户名 文件名
4.将得到的两个安装包base、update分别解压,放在同一个文件夹。解压得到这个文件夹就是你安装包的文件夹。另
外使用mkdir指令创建Cadence的安装路径。注意区别安装包路径跟安装路径
5.安装Cadence。在update包的CDROM1的目录下,运行SETUP.SH,然后就开始安装。安装时会提问到安装路径,输入上
步所建立的路径即可。
  接着依次选择: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1) Local
       2) Other
          don't view README file
       4) Cadence Catalog
       a) All of the above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3)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
       q) Quit
  在安装到95%的时候需要指定base包的路径,就输入步骤4所提到的安装包中base包的路径。然后就完成Cadence的安
装。
6.配置license文件:将得到的license.dat文件,复制到 /tools/cds5/share/license/文件夹下,然后对license.dat
进行修改,用vim或gedit都行,在段落最顶上加上下面两句:
SERVER localhost(主机名) ANY 5280DAEMON cdslmd /home/qng/Cadence/ic5141/tools/bin/cdslmd
             (安装Cadence的相对应路径径,/home/qng/Cadence/ic5141/是我自己设置的安装路径)
7.在ic5141目录创建链接,在/tools/cds5/中, 输入ln –s tools.lnx86 tools
  另外,需要配置一下快捷键,将目录"/tools/cds5/tools/dfII/samples/local"下所有文件复制
到"/tools/cds5/tools/dfII/local",并把cdsinit改名成 .cdsinit。
8.环境设置
在此应用.bashrc方法
进入自己用户的根目录如/home/qng/:
gedit .bashrc
在.bashrc末尾加入:
export CDSDIR=/tools/cds5

网友(2012-01-31):
谢谢分享您的宝贵的心得 !!

网友:
一般的说法,ic5141依赖的glibc版本在centos5开始被移除了
lz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2012-04-07):
为什么我的换了之后还是不能解压呢?

网友(2012-08-07):
不可能的,装了也是会导致dracula不能用的

网友(2012-12-05):
问题终于解决了,感动啊~

网友(2013-01-24):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学习下

网友:
我倒是装了  但是最后还是不能完成ams仿真    真郁闷

网友(2013-06-18):
人都快疯掉了,装这个软件

网友:
楼主我在redhat 5.7上安装总是报./lmgrd: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的错误 求解决方法

网友:
神奇的第二条,以前用5.5装ISR没碰到这个问题,现在装USR5有这个问题,好奇怪

网友(2013-09-20):
Thanks for your guide and files.

网友(2013-12-15):
很好的参考!

网友:
GLIBC版本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5-02):
回复 楼主:
:victory:回复

网友(2015-01-21):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在REHL5.5上装也遇到这个问题
按楼主的方法把/bin/sort替换以后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2015-06-07):
有效解决了问题,感谢楼主1

网友(2015-11-12):
在Centos5.7 下安装Cadence ic5141USR5

网友(2016-04-08):
方法不错,正在安装,不知道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6-10-30):
可能不行吧

网友(2017-03-24):
楼主,这个tar和sort改成低版本了,会影响其他应用吗

网友:
有影响吗

网友(2018-10-07):
遇到问题了,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20-03-02):
谢谢分享。依旧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