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乒乓操作问题

楼主(2011-11-10):
请问,如果想调用两个M9K片上RAM 做成乒乓结构该如何做呢?
是不是顶层文件对每个RAM的地址进行判断,如果写满则跳转到下一个RAM?
要是这样的话两个片上RAM的地址线该如何区分呢?

网友:
例化2个RAM单元以供顶层调用,乒乓操作由控制器来实现,写RAM A的时候读RAM B,写RAM B的时候读RAM A, 地址、读写、片选以及数据信号用两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能麻烦指点一下这两个FIFO如何能实现乒乓操作啊。
我用Mega弄了两个FIFO,但都没有使能端,怎样写逻辑才能让其实现乒乓操作呢?
我考虑过用full_0, full_1来实现(当full_0 == 0 时,写第一个,当full_1 == 0 时,写第二个),但是初始状态的时候两个都是0,
就没法处理了。
     fifo  fifo_0 (
      .clock(clk),
      .data(data_0),
      .rdreq(rd_0),
      .wrreq(wr_0),
      .empty(),
      .full(full_0),
      .q(dout_0)
      );

fifo  fifo_1 (
      .clock(clk),
      .data(data_0),
      .rdreq(rd_1),
      .wrreq(wr_1),
      .empty(),
      .full(full_1),
      .q(dout_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一个counter计录两个fifo里的数据量,当写入的数据达到你预期的值,并且把另一个fifo读空后,就可以切换了。这个切换可以单独拿一个模块来控制。

    什么应用要用fifo做pingpong切换呢?我之前都是用ram做的pingpong

网友:
楼主,乒乓一般做法是用BRAM去做,比如,用两个地址位宽都是10bit的BRAM去做的话,外面就需要一根11bit位宽的地址线,然后用地址最高位做ping pang选择,就是c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能指教一下么,我用双口RAM做了个乒乓结构,写入是没问题,但是我想实现在写A的时候读B该怎么操作呢?
module ram ( clk, rst_n, idin, dout_a, dout_b);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idin;
output [7:0] dout_a, dout_b;

reg rd_a, rd_b;
reg wr_a, wr_b;
reg [4:0] addr_a, addr_b;
reg [7:0] data_a, data_b;
wire a ,b;

assign a = addr_a == 'b1_1111 ? 1 : 0;
assign b = addr_b == 'b1_1111 ? 1 : 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wr_a <= 1'b1;  //A的写使能
   wr_b <= 1'b0;  //B的写使能
   rd_a <= 1'b0;   //A的读使能
   rd_b <= 1'b1;   //B的读使能
  end
else if (a)
  begin
   wr_a <= 1'b0;
   wr_b <= 1'b1;
   rd_a <= 1'b1;
   rd_b <= 1'b0;
  end
else if (b)
  begin
   wr_a <= 1'b1;
   wr_b <= 1'b0;
   rd_a <= 1'b0;
   rd_b <= 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data_a <= 'b0;
   addr_a <= 'b0;
   data_b <= 'b0;
   addr_b <= 'b0;
  end
else if (wr_a)  // 这里想在写A的时候同时读B,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begin
   data_a <= idin;
   addr_a <= addr_a + 1'b1;
  end
else if (wr_b) // write. b read a
  begin
   data_b <= idin;
   addr_b <= addr_b + 1'b1;
  end

dualram ram (
     // input
     .address_a(addr_a),
     .address_b(addr_b),
     .clock(clk),
     .data_a(data_a),
     .data_b(data_b),
     .rden_a(rd_a),
     .rden_b(rd_b),
     .wren_a(wr_a),
     .wren_b(wr_b),

     //output
     .q_a(dout_a),
     .q_b(dout_b)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