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cadence 版图LVS仿真的时候提示有错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0):
如题,电路图和版图吻合但有如下错误:

psub_StampErrorMult

psub_StampErrorConnect

求高手解答!!不慎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衬底连接的问题,具体的说明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10-11):
我在做LVS的时候 显示assura_tech.lib 文件是无效的 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分享一下解决的办法 谢谢啦~~~

网友(2016-03-11):
能弱弱问句,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4-17):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有多个地的吗?用了标记不同地的层了吗

网友(2017-08-29):
同问,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采用了DNW的工艺

网友:
我的错误是pad外面那层金属环,其中包含M1到衬底的通孔,这个错误应该是提示这个衬底没有接地,我是直接把它们都删了,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