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软核如何与FPGA中其它模块共享BRAM?

楼主(2011-11-10):
如题所示,小弟刚着手开始学习EDK,打算在一个大规模设计中嵌入一个软核以解决复杂计算的问题,希望该软核能方便地与另一模块通过BRAM进行数据交换,但发现EDK定制的BRAM没法提供外部接口,只能在CPU内使用,有什么别的方便法子吗?谢谢!

网友:
直接用bram是不行的,要通过总线交换。

楼主:
是不是相当于我自己对BRAM进行二次封装,一个端口挂在LMB总线上,一个端口对外,这样可以吗?还请解答

网友(2012-04-12):
回复 楼主:

   对,就这样!

楼主:
可为什么Xilinx公司不直接提供这种BRAM核呢?我觉得软核与FPGA其它模块最方便的数据交换方式还是通过存储器接口

网友(2013-03-25):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怎么通过LMB总线接到外部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其实是提供的。 只是要灵活变通下。  IPIF 添加个外围,很容易添加BRAM。

网友:
有具体的实践步骤吗,我新手,以前的外设控制器都是直接拿来用,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个双口的RAM,一边封装成总线slave,一边留给用户。

网友:
还是不懂 你们有具体的代码示例吗?主要还是控制器那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