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蜂鸣器 不响 为什么

楼主(2011-11-11):
module fp_verilog(clk,reset_n,fm);
input clk,reset_n;
output fm;
reg fm;
reg [19:0]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if(!reset_n)
  counter<=20'b0;
  else
       begin
       if(counter[19])
       begin
            fm<=1'b1;counter<=20'b0;
       end
       else
             begin
             fm<=1'b0;counter<=counter+1'b1;
             end
       end
endmodule
电磁式的 蜂鸣器 驱动不起来 谁能解释 谢谢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不会用示波器看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 应该怎么写 蜂鸣器才能正常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