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沟道终止注入为什么可以提高阈值电压?

楼主(2011-11-11):
虽然一直都听到说沟道终止注入可以提高阈值电压,但是原因呢?我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沟道终止注入主要是用来提高厚场阈值的。
你要明白阈值电压的含义,即加在栅上的能使氧化层下刚好反型的电压,说到底,它是靠栅上的电场吸引下面的少子聚积从而来形成沟道。
沟道终止注入是在掺入与潜在源漏区相反的杂质,实质相当于增加背栅浓度,阈值电压自然就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懂,你说的是阈值调整注入与吧?还是沟道终止注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二楼说的是阈值电压与sub的掺杂浓度,这个可以同时解释沟道终止注入和阈值电压调整,沟道终止注入是向场区注入同型杂质用于提高场区寄生mos的阈值电压,阈值电压调整是向有源区(沟道)注入同型或异型杂质用来调整工作管的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谢谢。

网友:
四楼跟二楼的答案结合起来 很完美。

网友(2012-02-10):
都是高手。看来自己学的还是不仔细啊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种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解释合理

网友:
2L+4L,完美解释。

网友(2024-11-13):
附议二楼和四楼的回答
通过注入负离子,抵消氧化层固定电荷,从而回拉阈值电压,和阻断反型沟道